IBMA31

楼主(2011-04-07):
各位大虾,今天换了一块新的主板,拿到主板就点亮看见LOGO,结果把螺丝上好就点不亮了。什么情况...

网友:
【弄不好你的主板多了个洞,或者主板短路

网友:
在仔细检查下,全部拆开重新装下试试,说不定哪里美装好

网友:
CPU接触不好,洗板水洗了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上做好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