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做显卡如何防爆锡

楼主(2011-04-07):
ibm t61 花屏,每次做显卡北桥爆锡,做北桥南桥爆锡,好几回都这样,大家有没有好的隔热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用锡泊纸把南北桥贴起来

网友:
锡箔纸啊

网友:
时间,温度控制好,靠感觉,多做就能掌握了

网友:
加焊一下好了      重值的基本都会爆珠的

网友:
主要还是靠经验

网友:
经验很重要的啊

网友:
不错,得了些好经验!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吧

网友:
经验不够丰富,多做几次

网友:
我原来是先把板子放干燥箱烘几小时,然后再贴铝箔,至于温度也不可能太低,因为有胶,温度太低会掉点,我下次再试下两面贴纸板加铝箔的办法

网友:
锡箔纸 了!好像没其他更加高明的办法了

网友:
锡箔纸 加个散热片压在上面

网友:
加个散热片压在上面

网友:
用锡纸。然后就是温度的高低了

网友:
在北桥下部压上PCB板子就不爆了

网友:
锡箔纸加吸水海绵,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