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0187 0191 0192报错,在线等求助

楼主(2011-04-07):
我有一台ibm t60集成显卡的机器,来的时候是有密码,找了两个独立显卡板子的密码芯片换上都开不了机,于是就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找市场一个朋友用专用工具解,一开机就报0271 0187 0191 0192, bios 密码芯片 安全芯片 电池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哪位师傅给指点指点吧,小弟实在晕了
开不了机

网友:
补充一点每次开机自检完鼠标后,机器大概要停3分钟左右才跳过,到了PXE 2.1 build 084(wfm 2.0)在停4分钟后,就开始报错了

网友:
刷没有安全芯片的dios就可以了,或把bios和安全芯片全换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