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白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1-04-07):
      接到同行送修的山寨上网本白屏,白屏多半是屏电路供电的问题。先拆屏,LED的, 先测保险,没开路。对保险连接的电感打阻抗,正常。那就怪事了,第一次修LED的屏,没什么头绪。 再量一下屏线罗,没问题。于是拔掉屏线,一看,给保险供电的地方引脚是空的,难道在别的地方供电?于是详细的量了 一下各个引脚。也没有什么引脚对地阻抗有异样的。 对这个图看了也没什么思路了,于是想,没供电肯定是不正常的,于是从主板直飞一个3.3V过来。 开机,有显示了。装好机器测了一下,没问题,交货。
      图片不够清晰,各位看官就将就一下了。对于这个LED屏,我个人愚见,觉得除了背光的不同外,其实没什么区别。欢迎各路高手站出来给点权威的说法,让我这等菜鸟学习,参详。

网友(点评):
可能是PCB过孔开路了

网友:
是的同意LZ的看法,还有一个就是接口不同,把背光供电也搞进去了,还有开启信号。

网友:
LED和LCD的工艺以及原理彻底的不一样。。发光原理都一样不过主体设计思路是差不多的。。我也觉得应该是过孔坏了。。    还没见过屏上面的保险没供电。。

网友:
是屏没供电才会白屏

网友:
LCD与LED的不同,供电也在里面呀?难道不是从屏排线上供上去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全白,很白很白,一般都是没供上到。要不保险烧了。
我修到好多保险烧的。

网友:
好,学习了!

月饼 -30 警告!不要再发灌水回复。否则删除ID!发现一.

网友:
没修过led的学习了。

网友:
LED的供电就是从屏线传输的?难道另有它径?

网友:
保险电阻连接的是空的,  那3.3V 从哪里供到保险的?  LED,  LCD 除了背光方式及电路不一样,屏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屏这么烂?连供电都设计不好?

网友:
LED白屏还没修过,暗屏倒修过几次

网友:
LED的暗屏是否也是供电问题居多??

网友:
屏白屏是没有LCDS_VDD 3.3V,,暗屏是没有高压,我是这样想的,,当然白屏,,还有别的问题,查LVDS_VDD只是其一

网友:
对维修来说,认真和耐心非常重要。维修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呵呵,个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