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GL主板开机跑到2A,量电压正常

楼主(2011-04-07):
技嘉915GL主板开机跑到2A,量电压正常,放电后就可以亮机,每次都是一样
主板

网友:
查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块CPU试一试

网友:
不要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电池也一样

网友:
hnl12345hnl
的帖子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都快刷烂了,没用

网友:
加悍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