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5500主板连键

楼主(2011-04-07):
进液机器 ,主板上几乎没有什么腐蚀痕迹 ,不插键盘,开机正常,就是开机时会发出键盘报警声,在输入密码是可以看到是“\”键子一直出,以为是EC的问题,订了一个新的回来,今天换上芯片故障还是一样,量主板上键盘插槽上各引脚阻值都差不多600左右,并且两两之间也没有连的,搞不明白键盘的工作原理,不知道怎么查,接口到ec之间是直接相连的,请求帮助 !!!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

网友:
不先换个键盘试下直接干EC真佩服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佩服你 没看明白就回复啊

网友:
百分百键盘挂 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