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俭不过去

楼主(2011-04-07):
9600gso   短路修好了   俭不过去   加旱gpu 也没用    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看看插槽有没针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   主板是好的        显卡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
你做GPU的时候有没保护好显存呀

网友:
嗯   显存也没事           就是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你短路是修好了, 没把你那大芯片烧坏把|??

网友:
     没有啊           gpu  好的啊     。。。。。。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