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主板上的8脚芯片

楼主(2011-04-07):
ECS  PT880PRO-A 主板,775U,上电无复位,测CPU供电:无,测主板上的其他的场管供电,内存什么的都没问题,跑线路到控制芯片RT9602,测得没有PWM电压,在跑到电源IC RT9245上面,测也没有PWM电压,怀疑是它坏啦,换掉后还是没有,是RT9602坏了?换掉测还是没有,上假负载,上电,嗯? 有复位了,诊断卡00,测假负载电压,正常,核心1.1V,时钟什么的也正常,但CPU到南桥的电压没有,上真U,CPU就没供电啦,看南桥附近有一个8脚的芯片,是HI93LC46-A,测的芯片的第八脚和第六脚有3.5V左右的电压,其他脚位均无电压,怀疑可能是它引起的,但是却找不到相应的芯片和PDF资料,请教一下,是这个芯片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麻烦给截个图,谢谢,或者用什么代换,3Q啦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小心被人抓。

网友:
RT9245你换他干什么?根本就没坏.你说的CPU到南桥电压指的是什么?不懂,是南桥总线电压吧?那是北桥到南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我傻,我也不知道那个电压,假负载上写着CPU到南桥,应该是AD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学习楼主问问题吗?不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许灌水,要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