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1-04-07):
主板MS-7101(865GM3-V)的机器上全新DDR512运行30分钟左右蓝屏,换旧的DDR1G进系统就蓝屏,是什么问题?(内存在别的机上使用正常)

网友:
台式机?以前用的台式机就这样,加根1G进系统十分钟就蓝屏

网友:
看下两条内存的频率是否一样

网友:
排除CPU散热问题和硬盘坏道问题,最后查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散热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是散热吧,旧条子上去刚开机就蓝。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内存插槽的供电吧。

网友:
还要看有没有关联显卡。别老往内存想,还有蓝屏时的代码要看一下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内存兼容性问题

网友:
检查硬盘线,我就遇到过。

网友:
内存兼容问题。很正常

网友:
排除温度和散热的问题

网友:
蓝屏也会报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个人觉得内存 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散热不好一般会自动断电,个人见解

网友:
我认为是内存兼容问题,我现在用的内存一块是原厂的,一块是还是非原厂的,若单独用任一块都正常,若我用原厂的先插一块,起动后认了再关机并插上非原厂也正常使用,若二块同时插机不亮,若先插非原厂的一块,什么时再插原厂的一块也不亮,可见内存的内存兼容问题很怪。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是不是莹盘的问题  在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256的内存看看,看硬盘又没坏道,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就是内存兼容性的问题   多换几根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