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500GT 256M 开机显进系统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一片双敏8500GT 256M的显卡,开机在自检时显示256M显存,走到开机画面WINDOSW时就黑屏了,是MOS管坏还是核心坏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

liujinfu123 -2 灌水

网友:
这一般不是核心虚焊就是核心坏了

网友:
你先把事主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区分开!

网友:
我有一张昂达7300GT也与LZ一样的故障   求解。。。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杯!

网友:
电容从外观上看完全没问题,确定是显卡坏,因为借别人的显卡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你用这个显卡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芯片问题啦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9570显卡显卡核心是5700的也是这个毛病呢 重装系统就能进显示了 不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七彩虹镭风X550 CH黄金版  加焊GPU 进系统界面都可以显示,进系统后黑屏 并未死机,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
回收了几块显卡有二块是X550的,开机能显就是进系统黑屏,看了大家都说要加焊核心,有空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我这有一块双敏的 7300GT 的 ,,,开机进入WINDOWS桌面那就蓝屏死掉,显卡拆下来后发现右上脚有个电容爆了,,换上一块好电容故障依旧,请问是不是GPU损坏了

貌似显卡没问题了.能进DOS,在DOS下检测硬盘发现最后两个块损坏,估计蓝屏是由于硬盘错误引起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弄啊.格式化不管事.用MHDD在WINPE下检测的.

网友:
确定一下主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核心问题。。。。我试过。也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显存电压

网友:
有条件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gpu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晕,,请问下楼主,,windows  进度条过了没 ?  如果过了,,,,应该是 系统的 分辨率和刷新率的问题了,,,不是 什么 显卡,,主机的问题了,,

网友:
黑屏的话可以量下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正常的话,在进开机要走到选择进系统或是进DOS的时候按F8,进VGA模式,装下别的驱动试试,要是还黑的话,那就进VGA后给GPU降频,要是还黑的话,那应该是GPU的问题了,可能没得救了

网友:
江江科技
的帖子
貌似显卡没问题了.能进DOS,在DOS下检测硬盘发现最后两个块损坏,估计蓝屏是由于硬盘错误引起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弄啊.格式化不管事.用MHDD在WINPE下检测的.

网友:
简单的擦除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确认主板是好的而检测显卡的话。MOS管击穿有可能。你测量下对管的对地阻值检测下。如果正常看电压正常不 。

网友:
一般核心电压不对,GPU空焊,BIOS坏会出这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