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电脑重启问题

楼主(2011-04-07):
我的是华硕Z99,有时候插USB,用完拔掉的时候电脑会关机或者重启,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南桥虚焊了,还是引起短路了?

网友:
重启后USB照常能使用的话,USB插口的问题较大,拿一个好的换上去试一下,换个USB接口也不难。

网友:
USB插口有没有松动,多换个USB设备看看。

网友:
如果想试试USB接口的话  可以用个USB HUB  转接出来  然后拔掉U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IO有问题了呀!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问题,只要接上打印机,电脑正开着。一拔打印机的电源线,电脑就重启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不是先 把usb删掉在把吗???怎么会重启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有些病毒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USB和南橋間有個叫OC (過電流保護)的設置

一旦偵測到電流過大,會自動SD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应该不会吧,USB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
谢谢各位,试了其他几个USB接口都能正常使用,就这一个有问题,看来是那个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的U盘都支持热拔插吧,所有通常都是直接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几个U口能正常使用,看来是哪一个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客户一插U盘到那个USB口 ,就自动关机,我最后看了下,原来是USB口里面的针断了。。你自己在仔细看看

网友:
我的U盘带钢套的,一插电脑就重启,并且手上有静电释放,每次用还要用塑料纸包上,这两天一不注意,电脑重启U盘报废,郁闷啊

网友:
如果其他的可以正常用   那应该是那个接口的问题

网友:
嗯,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的发贴~

网友:
usb接口与南桥问题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就来溜达溜达

网友:
学习到了~!前段时间,遇到过,两天三个人的机USB坏了,难道都是南桥的问题!!!了解

网友:
换个接口看看

网友:
USB口问题,或是里面短路

网友:
不是USB接口有问题  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若只有一个有问题 则应该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华硕的通病,个人感觉,遇到好几台机器都有这个毛病,有时候插上个U盘,或者鼠标,USB口就不好用了,关机拔电池,再装上开机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打印机是不是有问题哟。 要么主板坏了

网友:
这样一般是你的外接设备有问题 像短路会造成电脑保护重启 建议换个外接设备试试 排除负载的问题

网友(2014-04-09):
老师们我问一下哎,usb接口不能用,5v供电有,我看线路是直接进南桥,我加焊过了还是不行,是不是南桥坏了啊?主板能正常使用,但是就是USB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