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漏光请教

楼主(2011-04-07):
我换了灯管的屏总是有点漏光,我先撬开两头把把灯管取下来,拿新灯管装上小胶圈装进去焊好测试没问题就装回去,把撬开(变形)的地放用锡箔纸粘好!步骤就是这样,请师父们看看我是不是方法不对啊!

网友:
LZ说的是在旁边用尖嘴钳弄开吧灯管抽出来吧 就算弄的再好也会有的 我感觉细心点 拆屏换好点

网友:
我拆屏,赔了两个屏了,还原后一个有线,一个只显示一半了!!

网友:
換燈管真的是一個利潤高,但很麻煩的事,
漏光、漏電、髒東西跑進去、裝不好,
改好說不定有亮點、亮暈、亮線、折光板老化發黃的問題,
運氣不好就像樓主一樣,賠了夫人又折兵,唉~~~

网友:
步骤就是这样,,漏光是因为没有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技术不到家吧!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联想的显示器,换了四个灯管,因为没有做好密封,造成漏光,屏上有跳动的黑线,但是还可以使用,后来我们老板觉和显示效果不太好,不信任我,把显示器又发给一家专业的维修公司,付现金修好后发回来一试,成白屏了,那边儿公司说在他们那里是修好的,死不认帐!我们老板白白亏了二百大元啊!

网友:
还是拆开换比较好点,只是要特别小心。要注意环境清洁。要不有点点的。

网友:
拆屏换
换了N多了,99%没问题
到目前为止,换出线来的,只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