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帖:顶星TM5860B,开机自动保护。

楼主(2011-04-07):
     主板类型:顶星TM5860B
     主板故障:插上P4接口,开机自动保护....不插P4接口,开机不跑马。CPU温度无迅速上升,CPU不工作。

测得P4接口3,4脚阻值为10欧姆左右,自我感觉短路;
      测量CPU旁边的电容,主板上测只有12欧姆(下下来测,都正常);
测量电容旁边的MOS管,测6通2.上管两组阻值都为0,下管两组阻值为10左右。

自窝感觉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不过没得板子换....
          求助各位前辈,
                        有那些元器件损坏能导致如此现象!~~~

网友:
怎么米人啊,!~~
     没思路啊!

网友:
拆MOS管 试试吧  不中就拆一个试一下

网友:
如果有短路就要一个一个断开试

网友:
试试看吧!~

网友:
测下是上管短路,还是下管短路,如果是下管的D极短的话,应该是北桥挂了,就没比要修了,你可以测下北桥上的电容

网友:
把U那下侧移下桥上的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首先拆掉MOS管,测量可短路,如果还短路,再拆控制IC,还短路就测北桥上面的电容。一般都能解决的。再不行,这个板子就算了。

网友:
12v短路了,重点12V相关MOS管,电容,芯片等。

网友:
主查电路,多半是12V短路

网友:
能否把过程写仔细点....大哥们,窝是菜鸟集中营的....别用两字得瑟窝,窝又点看不懂!

回复 网友A:

4针ATX电源接口的12V接口对地阻值只有2欧姆!~
                       感觉是接口短路,可是怎么查?
          这CPU电源管理IC的12V又24针ATX电源提供?还是?
关键的是,这板子南北合桥....

网友:
12V与CPU供电 相互短路了。一个上管坏掉了!!你可以测上管哪个的D与G相通,就是它坏了。

另外测量短路时,要去掉CPU,你没去吧。不然VCORE不太可能为10

网友:
就是,换换试试吗嘛,那个短路了就换,不要只做判断不动手

网友:
我遇到过是这样处理的:把供CPU电的3路上下管全部取下,查到12v供电板层短路,把3脚4脚与主板划断脱开,飞3条线到MOS管1,2,3上管供电脚上,当然此脚也应与原短路线路脱开,这样CPU供电就正常了,主板也就OK了。还不明白只有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