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X308

楼主(2011-04-07):
清华同方锋锐X308,板号:M515_D,各电压正常,板上无明显短路,电流跑到0.61就停住,北桥换过,故障一样,想刷一下BIOS,但找遍都没有,暂时无思路!!希望各位大哥搞过这种板或有BIOS文件,帮帮助!谢谢!!!

网友:
工作条件???????

网友:
这款板的图纸我手头没有,所以具本的工作条件不好确定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没有的话测下 PLT-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