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 TM 290 不开机 修成挡在E4

楼主(2011-04-07):
TM290  板号 LA1881 和 旭日150 的 一种板一样的, 能上电,电流上到 .29  初步判断 CPU 没有供电, 估计PG 不正常,  拆机  测  如果CPU 无供电, 量 1.2 1.5 1.8 1.0  都正常,应该有PG 给 CPU 供电IC ,量,没有,  断开 两路 0欧的 电阻( 分别是 两个 供电IC 送过来的),都有PG 送过来,  单有时候 在翻过来板子 量PG 的时候 偶尔能 跑码, 于是 加焊了 场管 和 激励IC  加焊 核心供电IC  ADP3205  无果,
更换 3205  能跑码了, 心喜,   但跑到E4  后 停住,此时CPU 供电就没有了,其他供电正常,PG 没有了,其他的控制信号是正常的,

以下是 新增加:

不掉电,CPU 关断供电,(CPU 供电 如果不装内存,也会停止CPU 供电,是机器设计的保护措施)

现在跑到 E4  是 过了 2b 以后跑到的, 有时候也卡在 2b ,  07
更换了 北桥 855GM
更换了 除 3.3 5V 外  其余 7路 供电的 滤波钽电容,
加焊了 EC, 及其他的电源管理   IO 等
加了 南桥,
  刷了 BIOS ,
更换了内存, 内存部分 我仔细 打了阻,加焊了 所有的 信号 隔离电阻,供电对地 阻容,加焊了内存槽 两遍,
CPU 也换过了,

网友:
可能芯片没换好

网友:
跑到E4没掉电吗?证明CPU已工作了,

网友:
自己 顶一下

网友:
自己 再 顶下  期待有经验的 高手

网友:
內存插槽加焊下看看,許是內存插槽空焊了哩,抓不到記憶體

网友:
内存槽 焊过了,也打过 2极值,都正常的,先放那吧,手头活 还有很多

网友:
期待楼主的 还消息

网友:
没有折了, 按道理来说就 卡在了 集成显卡 检测 显存(内存) 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