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00 不充电

楼主(2011-04-07):
机型:ASUS A3000
故障:不充电 其他一切正常
目前状况如下:
1、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BAT无电压,SMC_BAT 电压3.3V 对地阻值1.3K     SMD_BAT  电压4.7V  对地阻值13.7K  TS# 3.几V

2、接上电池后(电池已换个新的) BAT电压一直在高低跳变,SMC_BAT的电压为0V, SMD_BAT  的电压4.7V不变。 TS#为0V。

3、接上电池后CHG_EN#也一直在跳变,时高,时低。

现在问题是SMC_BAT的电压为0V,是哪里引起的,BAT电压和CHG_EN#数值都是在跳变,不明白是哪个电压在影响着其他的电压,

已解决,买了一块料板,从板上拆了PIC16C54C过去就可以了。换过去后SMC和SMD的阻值一样。用他原来的电池也是一样问题,新的电池就没问题,可能是SMC时钟的问题。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下。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现在最主要是接电池后SMC_BAT的电压为0V,这个不正常,CHG_EN#这个又是时高时低,相连的芯片是有程序的, 不确定的话也不会随便乱换。

网友:
先换个充电芯片看下是不带程序的,你所说带程序的应该是EC吧。

网友:
SMC_BAT  不对!  看他是那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