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HP6531s挡logo

楼主(2011-04-07):
此机器进过液,现在开机能亮,也能进bios,但是挡在HP的logo那里不动,裸机点也是这样,换过内存,cpu和刷过bios都还是没有解决,求大虾帮助!!!
cpu

网友:
PE能进吗?看看显卡罗。

网友:
外部设备初始化失败!!!建议最小化单元上电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通常是外设出了问题,比如南桥外设IDE设备,PCI设备,USB供电,
建议看下南桥是否进水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个人的观点是进哪修哪,别的地方坏的可能性较小,个人修进水机的总结!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难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通常也是那里进水修那里,基本上都没问题,除非进水导致大短路烧毁其他原件!!

网友:
我修了一台HP MINI 110也是外接设备有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