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充不上电

楼主(2011-04-07):
联想F40A充不上电,插上电源,电流表只有0.04,充电灯亮,不知是主板坏还是电池坏

网友:
充电灯能亮吗?你可以在充电电感前级看有没有谐振波,如果有电池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最好先判断电池是不是好的。。找块同型号的电池排除下。不然拆了板子测量一通发现是电池挂了,哈哈!!

网友:
看下适配器是好的不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线找同机型的笔记本试下看能否充电在去查看主板否则就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看看充电电感上面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
电感有没有电压啊,如果有充电电压,可能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