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95b

楼主(2011-04-07):
在论坛下了个595B的算号器,都算不出密码来,到底是怎样使用的
DELL

网友:
到底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可以用的呀,我都解了台DELL 6400的。

网友:
把序列号完整的输入进入回车就可以了,一般密码是很长的,区分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