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M 丢了个三极管

楼主(2011-04-07):
是没有复位。一跑线路时。发现丢了个三极管  是复位排针旁边的三极管/
大家有这块板。三极管是什么形号?/

网友:
印象中好象是W04之类

网友:
开关管 可以用

网友:
随便弄个上去试试看再说

网友:
一般是NPN的三极管

网友:
图片小没看清    是AM2的主板吧!!

网友(点评):
灌水也要有点子。啥时候见过945版是AM2

网友:
找个料版上拆个就行了

网友:
  不是很好找 啊啊

网友:
   一般的可以代换吗

网友:
应该是个NPN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