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310 过LOGO后死机,屏幕无显

楼主(2011-04-07):
兄弟们,我今天修了一台东芝L310,客户是不小心把鸡蛋打碎掉进去了,打开一看CPU供电IC那块被污 染了,之后我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帮障还是过LOGO后死机,之后我把这个IC附进的元件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这个本子上面没有那个NEC大电容,请问一下,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头痛啊。谢谢各位 了,我真的是无解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过LOGO后死机还是灰屏?灰屏的话就短接G1

网友:
问题解决后发帖和大家分享下!谢谢

网友:
把它焊下来清洗再烘干

网友:
最后,我刷的BIOS解决的

网友:
G1是什么东西

网友:
你刷的什么bios,提供一下。我从论坛下的bios刷了还是老样,g1放电也是老样

网友:
你把NEC的那个大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直接上官网下载bios 写进去就可以了。不用短接G1。

网友:
我也想知道,g1

网友:
你得一点点的查那一片的对地值啊

网友(2011-05-08):
请教下G1是个什么东东啊, TE1的板在那

网友:
G1后来我查,就放电用的,类似于这个东西

网友:
G1是什么东西,刷BIOS解决的吗?

网友:
涮BIOS的问题,少见。

网友:
这款机子的bios程序问题 很多

网友:
鸡蛋跟bios什么关系啊?

网友:
跑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少见,不过进水引起当机破坏BIOS资料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