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无限白屏

楼主(2011-04-07):
今接手一台MacBook Air A1237机器,开机有“档”声响,然后白屏,无其它画面。求助。
Mac

网友:
按住ALT看能不能从光驱引导啊 可能系统坏了

网友:
外接正不正常啊,如果正常,个人认为是电压引起的

网友:
记得这样大多都是显卡问题吧```苹果线路一般都不容易坏``

网友:
苹果的开机就是白屏的。。。放光盘按C能安装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屏挂了,我的G4也是这个现象,纯的白屏,开机有咚的一声,换屏好了。当然,有外接显示插头更好,可以外接看看

网友:
遇到过屏线的问题

网友:
拔掉硬盘 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拔掉硬盘,开白屏后有没有显示,如果没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这台机器是MacBook Air 无光驱板,有一个正常大小的USB口和一个mini USB口,没有外接线,所以无法判断是否外接能显,开机有“档”的声音,估计能进系统,现怀疑是屏或屏线问题,上午花时间量了下屏线,每条都是通路,应该可以判断屏线没问题,准备调个屏试试,结果后面发上。

网友:
版主 问题 解决了 。。。我也遇到这个 问题 卡主了没有 屏线 换了2条 屏单独测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有出现菊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