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加WIFI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1-04-07):
手上有两台HP 4325S 还是新机器 才买几天客户想加内置无线网卡但是我换了很多张网卡 不是不认 就是不兼容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补充:系统用的XP 重装过了 还装过WIN7 BIOS还原过

网友:
这个只有上惠普原装的

网友:
现在还有机子没有无线的吗

网友:
建议客户到他买机器的商户里搞一下了

网友:
HP的机器比较挑无线网卡。认不到或者报错

网友:
要原装的才可以

网友:
HP笔记本比较挑网卡的.这个跟用什么操作系统没什么关系.更新BIOS,如果还不行,去找原装的吧.或者找与HP兼容的网卡

网友:
我买了一块DELL的300M无线网卡装到HP本上提示104报错,后来改网卡BIOS信息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机器现在已经让客户拿去维修站买网卡了 听说好像这个网卡要有HP认证才行
机器是好像是客户单位定制的 所以没有网卡 维修站一片网卡要300大洋真TM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