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外接显示正常,屏是灰屏(灯管亮)

楼主(2011-04-07):
机器刚开始的症状是开机不显,过一会儿再开就正常,随后就变成不显示了,用外接就正常。本机是集成显卡,屏供电有,做过南北桥,换过屏和屏线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屏了吗   换屏试下

网友:
查屏线接口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一下屏线是不是断啦!这款机屏线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你再好换下屏试下,用替换是再好的办法。这种情况一般是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前端时间  修理了歌  也是这种情况  是 宏基 4730 的, 弄的我头疼最后 退修了, 也是白屏 外接显示正常  ,, 刷BIOS  做显卡 依旧故障, 白屏外接显示器, 诶, 退休了, 屏接口信号也正常 不知道是怎么了

网友:
宏基屏线好像老爱出问题哦,什么白屏,屏闪啊,都是屏线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都不行

网友:
换屏试试哟,以前有个联想的也是这样,我换了个屏就好了

网友:
排除屏和屏线得问题,就是显卡的。

网友:
没有显卡啊,集成的

网友:
有条件就先换个屏试一下  高压条也有可能最后再搞板子  你为啥搞sb呢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换过屏和屏线,还是不行,给客户说要做桥报风险,客户不干就完了

网友:
应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