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 大修以后。。。

楼主(2011-04-07):
原来是08年8周的芯片。大花屏了
换了 08年11周的芯片,因为最近芯片贵,。。没上10年的

1:风扇改了3.3V长传。
2:加了1.2MM的铜片
3:上了进口硅胶

但是现在温度还是65度,跑3DMARK:78度
是否正常??
另外请教高手:
为什么
同样都是86-630-A2 装到HP V3000上显示:8400GS显卡??
装到D630显示 Quadro NVS 135M  显卡,256M显存??

网友:
BIOS信息是Quadro NVS 135M ,原来的应该是86-620-A2换改良版显卡才好!

网友:
08年不管那周的,带R的就是有温控的

至于显示什么显卡,这个和BIOS有关,同样NVS110MT,7300 7200 7400 你不管换到哪里,都之显示他原来的型号,而不会显示你换上显卡的型号。

网友:
估计还是不行的

网友:
本身就是个有问题的芯片  再怎么做也是徒劳啊

网友:
这个显卡爱挂就是因为芯片温度高

网友:
你是不是买到一个打磨的芯片啊

网友:
dell的d620和d630的显卡的散热片没有固定螺丝,换了铜片也起不到很好的倒热效果

网友:
我遇见过换显卡, 开始没问题, 后来做系统, 只要打显卡驱动  进系统就黑屏。  不打显卡驱动用一切正常

网友:
不正常,修过一个,温度只有4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