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J维修记

楼主(2011-04-07):
今接一台ASUS F8J笔记本,故障为不开机。据客户反应说当时是用得好好的,突然之间一股青烟飘出来,机器就瞎了,再开也什么反应也没有了。我听到这里就想到肯定是短路了,二话不说拆机,把板拆出来后左看右看,看到电池接口旁的一个8脚场馆烧糊了,换掉之后再测旁边还有一个8脚场馆短路了取下来后测发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难道板上其他地方还有短路,经跑线进了充电芯片MAX8725E,换掉8725E后再把场馆装上。满心欢喜的插上适配器按下开关主板开机触发了,但不显示开机灯过2秒就灭了在又从新启动进入死循环了。郁闷看来钱真不是那么好赚的,其实本人以前只会修修短路之类的故障,没办法已经修到这地步了,不修好不甘心啊 。但这种故障我是第一次见,在这走了不少弯路总以为之前修的没修好还有问题。于是上基地查查看有没人修到过同样的问题,还好有人说可能是主板缺电压掉电引起的。我就测果然没有CPU供电测上管G极没控制电压CPU管理芯片是ISL6262的,测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没有,查点位图看电压是从一个电容电阻接过来的,看那电阻100欧的实测阻值30多K了换了个保险电阻。在装上CPU内存上电OK,ASUS LOGO出来了心情大好。还有ASUS的这款机器真烂板上零件都每个标示。本人新手老手请飘过。有说的不好的请海涵。呵呵

网友:
能把它修亮是你最大的收获和进步,笔记本真的不好修,我也刚学。

网友:
缺电还好修点 就怕电都正常 不显示

网友:
华硕特色:缺电压掉电。。

网友:
缺电压好例子

网友:
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是这样,慢慢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