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开机就嗡嗡响

楼主(2011-04-07):
量了一下 四个二极管没坏,三个TDA2030A 从左边脚数 第四第五脚 开机就有电压 4脚16V 5脚32V 是不是2030A坏

已经解决:TDA2030A没坏 4558D 也没坏,后来看到有一BT2313M 这个芯片烫手 摘掉后 正常了 直接飞线过去就正常了,但是音量调节 全部不能用了 读卡也不能用,BT2313M买不到 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test001525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第四脚是输出不应该有电压 应该是2030A坏了 便宜2、3块钱买几个换上就能好

网友:
我感觉也是 呵呵

网友:
没搞过,学习中

网友:
2030极易坏更换就会好的嗡嗡响有可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当然还有可能是电源板上的8脚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三个2030是功放IC,如果开机就嗡嗡的响先考虑电容漏电,不行就换掉功放IC吧,才2.5一个。音响我修了很多,有机会可以切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三个2030是功放IC,如果开机就嗡嗡的响先考虑电容漏电,不行就换掉功放IC吧,才2.5一个。音响我修了很多,有机会可以切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切磋不敢当 我是啥都修 啥都修的不精 哎 一切都靠自己摸索 从不懂电路到现在 感觉还是有点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跟我一样,什么都修,却什么都不精。什么东西只有修多了才有经验,至于电路我也是一知半解,去年花了5000多去参加理论培训,回来还是感觉跟以前差不多,只是电路现在有理论就敢思路搞了,以前是瞎搞。想去基地培训下,又没时间。只有天天泡在论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彼此彼此 钻研的乐趣 比去学 感觉过瘾 每修上一件东西 要多少钱是一码事 主要是成就感超级高

网友:
音箱嗡嗡通常是前置放大输入端接地不好.主要检查无器件对地开路!一般不是放大管损坏(或IC损坏).

网友:
试着把2030的1脚音频耦合电容拆掉看看还有没有电流声,如果还有就是坏了

网友:
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电容的问题,IC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