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4-07):
本地连接可以连上 ,网上不了?是路由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
连接

网友:
这么问问题 没人能回答得了你
先看下 系统IP有没获取到吧 开始---运行--cmd回车 ipconfig /all回车
没获取到检查下网络或者路由设置吧

网友:
手动设置IP看看

网友A:
看看出现什么提示。才知道如何决解

网友:
已找电信来解决此问题,问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