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问题

楼主(2011-04-07):
这个显示器是17方正科技的显示器。故障如下图,不知道这样的要怎么修。希望指点一下。三台都是这个故障,我个人觉得是屏问题。         呵呵,在昨天已经搞定了,一台是主板问题,一台是凭挂了。谢谢各位的提醒。

网友:
呵呵 三台都一样 肯定是屏挂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先打个好屏试一下,或者用一套好板点一下这个屏,确定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原因,然后确认是修屏还是主板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可以有通用板试屏,但很像屏坏了,,,

网友:
无话可说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没用了

网友:
这个基本报废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找个驱动板点一下了。死马当活吗治疗

网友:
屏坏了,换屏的价格可以买一台显示器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