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得开机针电压离奇偏低

楼主(2011-04-07):
手上接到一块intel d865gsa 主板,开机自动通电,能显示。但一显示就自动断电,而且在不断电源的情况下,点开关是不通电的!(只有断电源后再通电又会自动开机……)
量到开关针只有0.07V左右的电压,换了同型号I/O故障依旧呀!
开机电路怎查呀!
新手向各位高手请教了……!
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
跑电路啊!

网友:
看看触发电路中有没有哪个MOS管坏啊

网友:
去看看我发的初级教程吧,查电源14脚绿线到开关针的线路。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记错了。应该是第9脚

网友:
哇哈哈哈.........都是高手啊。。。

网友:
多谢各位热心人士的帮助啊!!!!

网友:
测开机针对地电阻是否过低,有可能小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vccrtc  ,rtcrst,32.768khz,3vsb,rsmrst#。还有个pwrbun,跑线到什么地方。把这些都查完了 就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修好啦!是开机线路上一个小三极管的事!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此问题已解决!是开关针外的一个小三极管不出电压而致

网友:
楼主说的只有拔电源才能重开这很容易理解,南桥有记忆功能,掉电时它认为是不满足触发而拔下和对CMOS放电差不多理解的再重开它就认为是正常的而触发!至于自动上电这个应该是14一直被拉低吧跟它相连的一般是一个开机三极管!和9相连的一般是一个线性稳压管317或者是1084   开关针到IO线路     剩下的就  南桥到IO两信号   IO到南桥   他们的信号交换了! 其实触发电路也就那么几个东西   看着办呗    以上只是个人认为    若说的不对的  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对啊!其实也没几个电路来的!

网友:
查一下5VSB到开关针的线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挂了吧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