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322h 不定时的掉电

楼主(2011-04-07):
SONY VGN-CR322H不定时的掉电,有时用1天1夜也没有问题,有时侯用几个小时就掉电,没有规律的。
不知道时哪里有问题,有人指点一下吗
掉电

网友:
有虚焊吧!

网友:
拆开查一下,可能会有开焊,,,

网友:
认为制造下 比如 移动笔记本 或抬或动什么的 让笔记本满负荷运行 看能制造出不

网友:
主板号是MXX多少/?

网友:
忘了登记了。你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可以说去来吗

网友:
三d一下,看看温度高不高?高的话就从新搞散热。不高就把供电芯片拖一遍试试!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试试,SONY机子对电压要求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