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两个信号有用吗

楼主(2011-04-07):
请问下上图中红框内的两个信号有用吗(个人判断没用)
ACER 4520板子
图纸如下

网友:
你用HDMI接口的时候 就知道有用没用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怪,不能说有没有只能说量此芯片时需不需要查此工作条件;还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此图是不是网卡芯片

网友:
附件里面带了图纸的
里面标明是UNUSED HDMI ONLY
个人觉得应该对机子其它部分没影响的
不确定所以发上来请教下
明天把桥做好看下

网友:
当然不是网卡了
是MCP67桥

网友:
这个你在用HDMI高清接口时就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