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判断

楼主(2011-04-07):
今天接一A8T   AMD  TL52  6100北桥 7300显卡   故障为开机不显  电流能上到2A  插不插内存有变化  不知道动北桥还是显卡  因为显卡好拆 就先加焊了下  无果  动北桥 问题解决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快速判断是显卡 还是北桥吗?

网友:
多量。你这个估计量北桥到显卡的 耦合电容能量到问题。

网友:
判断是显卡 还是北桥你说得好新奇呀,不是动哪里的问题要认真量才有答案

网友:
这个是A8T的通病,一般都是北桥,显卡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