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秒了一台联想旭日125 LE2

楼主(2011-04-07):
待机电流0.01,按触发键没有反映,拆机测量3,5V待机电压正常,按触发键后3,5V待机电压为0V. 再测3,5V待机电压正常时,15V只有5V,原来PD20已短路。更换后机器修复。

网友(点评):
对,陈老师经常讲这个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试问LZ,D20怎么个短路法?短路的话升压的15应该是不稳定,不应该是5V吧。。是D20开路了?

网友(点评):
是短路,只有几欧姆了

网友:
D20是整流的吧?升压后的15V会被拉低?

网友(点评):
D20是15V的整流管,短了就没法整流,就和5V直通了

网友(点评):
我记得这个图这个地方好像是有错误,实测应该还有一个升压电容,忘了是不是这片板

网友:
多少欧姆算短路,楼主。。

网友:
不要说0欧姆啊。。。这我也知道,呵呵

网友(点评):
你是问多少电压是高电平,多少电压是低电平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我以前也修过这种故障,原因是15v未正常产生从而影响3v alw转3v s5的电压不能产生,而3v s5是南桥触发所必须的电压,从而造成ec送出触发信号后而南桥不能正常工作去开启各路电压,其实ec已经完成触发动作了

网友:
我感觉  PD20短路  那地方电压也不应该是5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PD20为开路,而不是短路!

网友(点评):
如果PD20为开路,待机电压正常时,按触发键后3,5V待机电压就不会为0V.

网友:
如果15V和5V短路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
PD20短路后,15V直接与5V连接起来,测到5V没错阿

网友:
请问楼主测得PD20正反向都为几欧姆了吗?

网友:
楼主不错的经验,原来你是从这个论谈培训出来的高手,不错

网友:
15V电压短路照成的S5电压送不出来 好典型的故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是PS20断路吧,断路才会引起15V电压过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