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离奇故障

楼主(2011-04-07):
一块技嘉965p-ds3,原故障是烧电源芯片不跑码,更换后还是不开机,以为还没修复。更换cpu(P4 3.0)后能开机并能正常进系统。但原主板上的cpu(E6320)装在其它主板上则正常。没思路了,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不能识别VID,遇到过但没有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师傅,如果要检修的话,应该怎么查下去?电源芯片已经换的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本身还存在问题

网友:
我认为还是CPU的事。

网友:
这是bios坏了。

网友:
已升级到最新bios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