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

楼主(2011-04-07):
今天修到一块462主板   开机第一次上电了   跑D0   然后换了个CPU   就不上电了     IO也换了几个   在跑线路   其中有一个小三极管   换了一个  通电直接开机    不能关机  还是不跑码   请问高手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三极管换错了吧,分N还是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