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fficejet j5788 问题求助高手解决!

楼主(2011-04-07):
HP officejet j5788  一体机,
开机提示墨盒错误,
左则的墨盒必须更换,
换过新的原装的墨盒,
还是一样的错误,
提示左则墨盒必须更换,
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诀?

网友:
看头架有没脏就是接触墨盒芯片的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脏,我把打印机头接触芯片的那个地方擦了一下,还是一样的问题!只要盖子一放下去就提示左则墨盒必须更换~!

网友:
换过好几个墨盒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那机什么样子的啊 ,是不是跟HP4308机型一样的啊 ,如果你确认2个墨盒是好的话那就只有可能是头架和排线坏了。HP这种机型坏头架和排线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不行就要换车架,像hp这此垃圾打印机,车架坏是家常便饭

网友:
感谢大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