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换显卡后,全板温度过高求救!

楼主(2011-04-07):
前几天接一台ASUS W7S的机子,开机六屏!显然显卡有问题,开始重做显卡!但没有成功,后来换芯片后,开机OK!但装完系统后发现风扇声音很大,装LDS测试显卡温度82 CPU温度80 而且硬盘内存手感温度也很高!请高手分析分析是哪的问题呀!

我把风扇改为常转,待机CPU  45 显卡54 玩游戏也没超过60 基本上正常!谢谢各位朋友帮忙分析!

网友:
你说的是显卡安装还是系统安装!
刚刚用慢装了一次系统!装完用LDS测CPU 98 显卡95 风扇狂转!键盘上的温度很高!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是不是换错版本显卡了

网友:
显卡有空焊有时候也就出现高温。还有就是导热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本没有搞错!都是G86-603-A2

网友:
是不是显卡压 铜片了高了,CPU散热器没接触好,其他的热可能是 散热器传递的了

网友:
换10版显卡,发热会少很多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下次返修?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再说,隔着机壳,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