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A 接硬盘掉电

楼主(2011-04-07):
华硕M9A 亮机后一分钟内掉电,电流表跳一下就掉电了。
不接硬盘就正常。

IDE硬盘接口电压,5V。3。3V都正常

网友:
时钟 复位正常吗

网友:
之前是短路的,直接换掉19V前MOS管,和一个CPU上管

网友:
加焊南桥呀。

网友:
接口或者南桥了

网友:
哈哈哈,见过没接硬盘掉电的,没见过接硬盘掉电的,建议查一下三 五伏供电是否有点小问题

网友:
我在IBM R50E上遇到过。后来换了个光驱位硬盘架才解决。换南桥也没用的。

网友:
光驱位硬盘架
????

网友:
硬盘供电 5V 不能通电就有    开机之后才有    修F41 我遇到过

网友:
换个硬盘在说吧 确定好的话在看看是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事呀,换过没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不行的话换个南桥吧。

网友:
细心看下硬盘接口

网友:
上下管换就换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