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开机几秒断电

楼主(2011-04-07):
机型:DV2000  英特945芯片组,独立显卡630。故障现像:开机显示一下就断电。
维修过程:因为这款机器都知道显卡很多出问题;故一上来就做了显卡,结果:好了几次,开机了四五次,进系统都正常。等机器冷了再开机,故障依旧。还是开机掉电。上网查阅资料,听群里有位兄弟说可能是CPU供电电容的事。正好手上有料板,索性把CPU供电电容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掉电。晕死,无意间查到掉电可能与南桥有关。在没有招之际。上BGA做了南桥。结果:好了。不管是冷机,还是热机都不掉电了。给遇到同样问题的兄弟位做个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我只做过南桥供电芯片好了地

网友:
还没有看过945芯片组。630显卡的DV2000

网友:
我的DV2000加焊显卡把显卡供电弄没,到现在还没查出来。纠结。

网友:
做显卡试试,不行就换个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