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华硕P4PE主板跑4E,2分钟后自动关机?已经修复

楼主(2011-04-07):
华硕P4PE主板478CPU座,配赛扬1.8G的CPU,插检测卡一路跑4E,2分钟后自动关机,测量内存供电2.5V,CPU供电1.8V,显示器屏显正常,没安装硬盘,请问为何自动关机,谢谢!
华硕
cpu

网友:
刚才接硬盘开机,检测卡一路跑到FF,可是画面刚到飘XP旗帜的时候又自动关机了,继续请教高手!

网友:
又试验了几次,有时候可以进入桌面,是不定时的突然停机,CPU供电1.8V啊,我看有人说华硕的主板CPU供电是偏高的,1.75V偏高了0.5V是正常的,还有电源没有换的试一下!

网友:
查下CPU供电部分,电源IC部分.,CPU座子有没虚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开机后进入BIOS看电源管理监测电压3.3V为2.8V,其他的高0.2 V!

网友:
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散热没有问题的,电源电压3.3V为2.8V,不正常啊!

网友:
按照最小系统法,用安全模式进去看会不会出现刚才你所说的故障,还是得话,再换你自己用的电源试试,还是不行就检查主板各供电电压正常与否...

网友:
看下南橋是否會出問題,5,6年前修過此類主板
以前是因南橋不穩定,引起PWBT 信號忽低而關機

网友:
今天终于有CPU代换试验了,换赛扬2.4G的CPU后故障不再出现了,但不知为什么1.7-1.8的CPU会自动关机,还是郁闷!

网友:
CPU接触不良吧

网友:
有没刷下CPU插槽和CPU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