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我换联想和LG的灯管每次换了装上去就亮一下又黑了 取下来测试灯管又是好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给位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把那个小套子装上去.那个没装上去也会的

网友:
曾经两次也是换新灯管,装屏保护,轻微漏电,没法只有去保护。虽然半年过去了,应该没事,但是事后心想应该还是绝缘没有处理好吧,应该再细心。

网友:
高压电容可是正常呀。

网友:
绝缘有没有做好?

网友:
我在学习的时候,装过通用板测试灯管,没有加电阻,后来也是一亮就灭了,

网友:
灯管俩头的焊接处最好套上热缩管之类的,我也这样折腾过几次,最后套上热缩管就好了

网友:
与7楼说的一样.一定要套热收缩管.套上去就好了.不然会轻微漏电...直接过流保护...!

网友:
以前的时候这种问题遇到过的 多注意哦

网友:
灯管中间必须加上环,两头焊接那也必须套上热缩套管,再检测下线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可能没有做好绝缘,,,

网友:
我换灯管一直就是没有加收缩管,每次都没有问题,仔细点,看看会不会漏电,边上不能有导电的,看看高压板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总共我就换过两次灯管,两次都是成功的。呵呵,还是师傅教的好。

网友:
呵呵   楼上版主说的是啊

网友:
是不是LG的。灯管线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绝缘不好会跳火的

网友:
把焊点处的绝缘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