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的怪病

楼主(2011-04-07):
今天修道一天 旭日125的机器     是显卡问题     但是加焊过显卡之后
就不上电了
我当初以为显卡给焊坏了    后来拿下来还是一样不上电
slp-S3都没有  太高      RSMRST#电压 也没有电了   真郁闷
不知道该干那个了     由于这款机器 南桥容易脱焊    我就加焊加焊  还是如此     请大师帮忙  是先干南桥还是IO呀

网友:
这样的话,你还是先干南桥,因为南桥很容易空的

网友:
先考虑一下显卡芯片有没有被加焊烤坏,因为高温这款显卡不耐热。换个新的吧

网友:
RSMRST#
先查这个信号这个信号不正常的话南桥是不会工作的。肯定就至高不了SLP_S3

网友:
南桥我已经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  明天去  准备   先把IO  换一个   不行再干南桥

网友:
这款机不开机是麻烦的,就是换了97551也不一定能开机。显卡就是坏了也不影响开机的,太不了掉电。

网友:
记得也曾经遇上一台这样的,
但显卡坏了绝对不会不上电,
所以,别怀疑显卡了,
找找别的地方,

网友:
搞维修  要特备注意每一步维修前后的故障对比 如开始是加电的 你做过显卡变成不加电了,那么就要首先考虑 你的显卡是否做好

网友:
rsmrst没有出来  都是查哪些信号呀     就他没有出来

网友:
这款机器开机不显,刷BIOS是通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显卡已经拆下了也

网友:
SUS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今天才修了台

网友:
修的很多有的是南桥问题,有的是BIOS问题,这两样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正常   RSMRST# 都没有   ACIN有   IO复位有  开机信号也能拉低    就是RSMRST不出来   IO也换了  南桥也充值了

网友:
做显卡应该不会影响IO的,但南桥离得近的话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