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75无复位

楼主(2011-04-07):
asus P4S533,上电检查卡显示---,测得CPU的VCORE为0,想当然把ADP的主IC换掉,心想者问题太简单了,可是上电显示----,测得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心想事虚焊,带灯测试仪测得有2根地址线不通,完了,本人无BGA,本着不放弃,竟可能得修,抽根烟,拿起主板看了下背后,发现有CPU到北桥的线断了,接好后,一路跑码,看来修板还是要老老实实按班就部的修。

网友:
楼主修板子心好细啊

网友:
维修就的执着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很多板其实就是不细心才走了很多弯路。恭喜LZ又有新的经验了。

网友:
复位时序应该知道吧,一步一步的跟吧

网友:
维修就要心细啊,还要执着。

网友:
数居线断了也不会影响到CPU没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