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什麽没有BIOS芯片

楼主(2011-04-07):
     朋友送我一块翔升风行N520V2.0主板。但我仔细观擦。怎麽没有BIOS芯片。有该芯片的位置。上面帖有一张标签。写有N520V2.0.-BOM:01. BIOS2.0字样。此处没有焊接过。这是怎麽回是。那位师付知道。帮我一把,谢谢。

网友:
这是用的八脚BIOS。楼主来张图片看看

网友:
有的主板BIOS会集成在IO或者桥里面,不过这种主板还是比较少的。你最好仔细看下有可能BIOS芯片不是常用的那种形状。

网友(点评):
主板BISO 集成在IO 南桥,如果IO 或南桥坏了,该如何修啊!请教

网友:
是不是外围设备有点少?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FWH

网友:
看看有没有24系列的八脚芯片

网友(2012-10-11):
找八角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