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有谁拆过OPPO U529

楼主(2011-04-07):
手机前屏上面的盖子是怎么拆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镜面下面有镙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难怪剥不开,是不是要先把镜面先拆下来啊。

网友:
风枪加热镜面,轻轻挑起四边,不用整个拿下来,看见镙丝即可。

网友:
镜片使用3M胶占得,取下镜片,底下有两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