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0声卡芯片能和ALC系列其它型号代换吗

楼主(2011-04-07):
一台TCL K40笔记本没声音,控制面版里音频设备里提示没有音频设备,用的ALC880芯片,找不到料,不知道大家代换过ALC系列芯片没有

网友:
要找原型号的

网友:
现在新式的台式机主板都很多用到这个声卡芯片的,干嘛要代换啊?

网友:
没听说过可以代换啊!一般都是要一样的

网友:
楼主可以下载芯片的PDF,看看引脚定义是 不是一样的

网友:
你找alc883 888都是能够替换的

网友:
不行,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
几乎所有的声卡IC都可以互换的,有时间可以去看声卡芯片的引脚,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遵守AC’97的标准

网友:
最好用原代换。我用883代换成功过但是音效没之前好 差很多。

网友:
原来如此    声卡都可以代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实践过吗

网友:
不能代换  要看型号

网友:
88X的都能代换!经常这样换来换去!区别只是内部信噪比级别不同!

网友:
ALC662,和883可以通用。换其它的有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