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点火回路不起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我想问一下,如果插电发现点火回路有短路的地方把B+拉低,我直接加18V电给Q1前面烧,发现Q1发烫,拔掉Q1在Q1后面烧电流只有0.7V的电流,板子摸不到有什么地方明显的发烫,打电阻有200多欧的阻值,该怎样查是哪引起的呢,请师父们能够教教小弟。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   要不怎么说   不过我觉200多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
点火回路是有点复杂,学习中

网友:
会不会是Q1没完全导通

网友:
  我把Q1下掉直接连起来也是会拉低

网友:
发个图上来  大家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