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000N掉电

楼主(2011-04-07):
今天接到一ASUS M3000N
笔记本
,待机0.03,电流上升到0.4几就不动了,2秒左右后就掉电,掉到0.03,再触发又是如此,0.4几时CPU供电有,CPU复位、PG都有,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或者是BIOS的问题,没有思路,想加焊下北桥,不过先想听听各位的建议。
笔记本

网友:
ASus的机子,有硬件检测不过就会掉电的阿。

网友:
缺少电压吧!肯定还有电压没又出来,你再仔细测测看看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看工作条件吧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不过内存就掉电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不是电压没出来?

网友:
欠压保护、温度保护 方面查查看。

网友:
1,。有电压没出 2.注意温控保护 3.cpu反馈电路。4.有电源ic虚焊了

网友:
已解决,加焊北桥OK。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