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长城 肖特基这边的一个电阻和2个二极管 型号

楼主(2011-04-07):
求助老长城 肖特基这边的一个电阻和2个二极管 型号  电阻被烧掉3个色环了 找不原来的阻止 还有2个二极管 也找不型号了 希望用这款电源的朋友 师傅指导下下

网友:
空载保护电阻,可以从其他的电源后级整流输出上拆一个换上去,二极管也是普通整流二极管,找旧板的后级拆换应该可以。

网友:
电阻为3W22欧,二极管为1N4148。

网友:
电阻14Ω1W,二极管FR109,两个玻装的H48高速开关二极管,最大整流电流350mA .

网友:
有的师傅是电阻是 3W  22--47欧  二极管是1N4148   好像误差有点大

网友:
H48和1N4148性质差不多,只不过功率稍大一点,两者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找相似电路对照一下,,,